电源被雷击坏了,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0-07-06):
电源被雷击坏了,应该是哪被击坏了,不通电。把电源插上,风扇根本不转。
电源

网友:
你得先测量一下输出电压,雷击重点测一下保险丝(管)和压敏电阻是否击穿,如果击穿,找相同型号的换上就可以了,被雷击的一般内部没有问题。

网友:
被雷击的电源,一般损坏较多是保险管、整流桥、开关管,大部份损坏的元件在电源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包括辅助电源)内行人一小时就可以修好。

网友: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一般雷击的损坏的原件较多,且有些原件外观看不出不良。所以,怪故障较多。能修。

网友:
雷击的电源,换保险管、整流二极管

网友:
雷击的故障比较集中,应该还好修些

网友:
一般是电源初级部分,如电源管 整流桥 电源I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