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XB-L15E白屏???

楼主(2010-07-06):
LENOVO LXB-L15E,拿来时,开机有一秒图像,马上白屏,拆开后,加焊了一下主芯片,居然点不亮了,绝对没有连锡,芯片内有异响,怀疑是主苡片坏了。现在没有办法搞。有修过的朋友,有什么见意吗?
此机是15的屏,屏线是20针的,用通用板又无法试他的屏。好郁闷!想改一块通用板给他,不过好像很复杂,有高手相助吗?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查一下屏参看是多少位屏用供电是多少改个能用板吧

网友:
打一下各供电的阻值,看有没短路,你屏坏了,改驱动板也没用啊

网友:
15的,屏也差不多,该坏了

网友:
此机是15的屏,屏线是20针的,用通用板又无法试他的屏''
通用板怎么会不支持呢?

网友:
查下屏参数.再把驱动写下...

网友:
我去成都买了一个主板回来,换上都可以了。只是会闪屏,我晕

网友(2010-08-07):
在下这台也是这样,一样的型号不定时白屏。AK33174G6发烫严重,在不接屏的情况下,发烫降低,看来是屏的电路方面有问题了

网友:
白屏故障,改了驱动板还不行的话(当然屏线一定要接好,排除极小可能的按键板短路问题),基本上希望都很渺茫了..逻辑板太薄,芯片都是巨难更换的!(最重要的是更换材料更难找)

网友:
为了明天而奋斗
的帖子
你如果确定硬件上面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软件与屏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