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主板不显问题

楼主(2010-07-06):
这块845主板最初是没有时钟输出,我换了时钏芯片后有时钟了,但是不显示。测各电压正常,测试卡IRDY和FRAME指示灯不亮,只有短接复位时才会闪下。请问这种故障该如何修?本人新手!

网友:
检查南桥电路

网友:
有没复位跑什么码?

网友:
有复位呀,就是没显,测试卡也不显示。各供电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所有供电  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 没有什么维修思路  用灯座看座了 刷BIOS  换IO   打值 只有这些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