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么芯片,都用此法测量。

楼主(2010-07-06):
芯片短了可能发烫,也可能不发烫,如果你只测到1个芯片短,或手摸只有1发烫,就换掉1个,可能由于其他芯片短烧掉才换的这个芯片。所以要判断出故障电路中的芯片是否都短。(如开机电路中的南桥、io)(cpu中几个从电源芯片)。
周围的场管、二极管击穿也导致芯片发烫,如果先就换芯片,可能再次烧芯片。
找到ATX与哪些芯片相连
如红5v短,一只笔点着红5v,另一只笔划过芯片,如表响了,数值为0,说明这个芯片是红5v直接供电的,为10,可能经过10欧姆电阻。
1、知道不知道芯片的输入输出脚都采用
会导致芯片短路的有:场管、二极管、电容(很少)
手摸很发烫,说明短路,,先排除和这个芯片供电的所有场管、二极管。南桥烫,可能是AGP的场管坏。

《在路判断芯片是否短路》
测以下位置的对地阻值,如短,说明芯片短路
1、周围的所有贴片电容。(但北桥上的为10欧、gpu的为3欧正常)
2、芯片周围的电阻(与芯片脚连的那头)、二极管。
3、查pdf对比,测不该对地的脚。(有些PDF中没有接地的脚在板上接了地,看电路板观察)
4、我的两表笔短接为0,如果查不到pdf,如果测完每个脚,大于0而表响,如为1到50。脚位少的芯片只有1个接地脚,io等大芯片才有多个接地脚。用彩笔给一个本来对地和短路的脚、电路板上涂色。
5、各脚对地一般都在400-700(仅供参考,可自己实测总结)。
6、如ATX红5v短,跑线芯片与红5v相连。
另外:
周围的场管、二极管正常,每个脚都不短,仍发烫。
供电脚电压为0,取下芯片,或断开供电脚,再测供电脚电压正常。

注意:
测芯片是否短路时,同时,判断芯片内部是否开路,接地脚,空脚除外,每个脚对地阻值在400-700之间(仅供参考),如偏大,先排除周围的电阻。

拆除法
找到有两个以上的短路芯片,拆第1个芯片,再测ATX,电路板涂色的脚(见前)、如不短了,就是拆的这个坏,还是短,继续拆第2个,不把第1个上回去,开路测第一个是否短(见后)。

《开路判断芯片好坏》
在路时查pdf对比,用彩笔给一个本来对地和短路的脚涂色,取下芯片后开路测本来对地和短路的脚。
知道芯片的输入输出脚工作过程
不输入:
如果先去把芯片拆下来,输入还是不正常,又要上芯片上,就把芯片吹了两次,易吹坏。
测与芯片输入脚相连的另一芯片,周围的场管、二极管、小电阻等。结合《在路判断芯片是否短路》
输入正常,输出偏低,芯片坏。
输入正常,输出偏高,查电阻。

网友:
量数字芯片方法,除了接地和电源段用电阻档量。
其他各脚对地都会有一个保护管,直接用二极管档量 去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