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放在D盘 后被ghost了 系统。

楼主(2010-07-06):
管家婆备份的数据放在D盘, 后来客户做系统的时候不小心做了D盘.请问如何恢复. 用什么软件好一些.歇歇

网友:
D盘的系统都做好了 进了系统才发现C.D.E 都被做了系统.D盘放的是管家婆的备份数据.E盘放的是客户的自己资料 照片之类. 这样能用恢复软件能恢复呢.

网友:
如果被GHOST覆盖掉的数据恐怕没有人能做出来,如果数据放的靠后没有被覆盖掉,知道数据文件后缀,可以恢复。

如果D盘只有管家婆的数据没有别的,那基本没有什麽希望了。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要找的数据库,一般情况下 覆盖是不会有恢复结果的.但是运气也是有可能的 ,建议楼主使用提取碎片的方法找下

网友:
可以恢复,我试过,用“易我数据恢复向导V2.0”,把一客户本本的硬盘全盘分区,后说有好多珍贵图片,没法试着恢复一张不少,时间比较长,数据恢复一小时大约一个G!!!

网友(点评):
能恢复的前提是数据没有被GHOST掉,如果压掉了,得找美国国防部试试看能不能出来。

网友(点评):
我也恢复过GHOST过的分区里的照片,一下午,恢复了好几个G,问题是这些照片没有被覆盖掉。如果覆盖掉了,你到哪里去找这些文件?

网友(点评):
如果只做了分区处理,数据应该没有被被覆盖,所以容易恢复。

网友:
如果楼主在南昌附近,可以带硬盘来试试,同行我不会收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兄弟. 简单的数据恢复我自己还是可以的. 可惜这次是GHOST覆盖掉的.
恢复的一些内容都是安装系统的时候出现的.例如一些临时文件和sysprep文件夹 之类..

网友:
如果真是全盘格式化或者全盘重分区用diskgen就搞定了. 可惜ghost覆盖 不会搞啊.痛苦..

网友:
LZ到底做了什么操作,看不懂。

网友:
谁教我做数据恢复

网友:
晕,这样的没办法的吧?如果没ghost的话就好办多了

网友:
用GetDataBack试试

网友:
用EasyRecovery 扫一下D盘,选ntfs和fat32各扫一次,能拿回多少算多少,被覆盖的数据就别和他较劲了。

网友:
扫描事下策,

网友(2010-08-15):
覆盖了的数据一般不行了

网友:
用易我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