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换南桥晶振时谐振电容也要一起换。

楼主(2010-07-06):
为什么换南桥晶振时谐振电容也要一起换,不然会挂南桥?是不是真的。

网友:
不会有这种事,挂的话就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
根本没有的事,只是因为当怀疑南桥振荡电路有问题时,一般就是晶振或是电容有问题,所以不如就一起把那两个电容也一起换了,

网友:
      去新手区潜水

网友:
你不怕麻烦的话可以先更换晶体,再更换两个小电容。

网友:
烧桥是不会的拉!    一起换只是起到省事的作用``    一般只有一个是坏的,

网友:
哈哈。。我被那个老手悠忽了。。好在有基地的同行们。谢谢你们

网友:
没有这个说法的,这样换可能怕谐振电容也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