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193 wide 的MCU程序

楼主(2010-07-06):
今天下午接到一台联想L193 wide 显示器,问题是不通电?电源板是正常的,驱动板上的3,3V和1,8V都正常,驱动板芯片是TSUM16AWK-LF-1, MCU是25LF010,应该是群康代工的,不知道是不是MCU的问题,按键的电压是正常的,按按键没反应,求高手帮下忙!!!急等!!!!!!!

网友:
这种机子应该是有这种通病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就是这种机器,故障现象也是一样的,只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3楼   这不是程序问题吗??能指点一下吗?你那时搞好了没?

网友:
是不是程序你刷过不就知道了,这种程序我以前发过很多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2810-from-home.html

网友:
就是这种板子,不是MCU坏就是主芯片挂。

网友:
你为什么不直接改个通用板上去呢。这样又节约时间,又简单。。

网友:
是的,就是这种板!我明天刷下试下!

网友:
咱们搞维修的还是修好的好!

网友:
80%重新写程序不会好的,,,,只是硬件故障,不记得当时怎么修好的了,时间很长了
写程序也不难,你写一下看看吧,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我遇到的是驱动板的故障,刷了没有用也不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我刚才刷了二当家的程序,当时可以通电了,然后我拔电又插电又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
刷程序不好使 就换个通用板吧,修这板的费用比通用板还贵呢

网友:
是啊!下午换了通用板,心里觉得不爽,要是下次在来一样的问题还是修不好,哎!!!!!

网友:
那不是MUC吧,是叫外置存储器吧!
本身外置的存储程序的器件坏的较少,那个大芯片,是整合MCU和图像处理的,它坏的到多些。

判断了很容易,如果用ISP编程器联接的时候,显示无法链接,排除供电方面的问题,都是大芯片坏,如果能链接的话,多是MCU程序坏,对于雷击  大电压的情况,数据丢失情况很多的,见怪不怪了,像AOC 不是大电压也有丢的时候   检测的时候多是供电正常,开关的开关脚供电也是正常的,就是不开机

网友:
存储器换新的再写程序

网友:
是TSUM16AWK-LF-1坏了,我修过故障相同的几台,都是群康代工,买这块芯片成本太高,我都是换的通用板。另外此型号还有冠捷代工、晶冠代工,外观一样,但屏型号及内部电路不一样,故障也不一样。群康代工的此型号还有一个故障现象为屏上部分四分之一白屏,是屏的问题,一般条件下无法修复。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过,重新更换MCU再写程序就可以。

网友(2016-07-04):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

网友:
刷程序不好就直接换通用板,不然浪费时间算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