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713去保护方法

楼主(2010-07-06):
BIT3713有没有去保护方法?请高手指点。四灯管,坏了一根,实在是不想换灯管啊。。。

网友:
在坏的那个接口上焊一个高压电容

网友:
换灯管都想偷懒,你这样可能会返修。建议你换灯管,去保护只是实在没有维修思路的时候才做的,

网友:
在坏的那个接口上焊一下高压电容
引用 网友A:

是焊一个吧?

请问这种方法适用于任何高压板,且有此故障的情况下吗?
这样时间长了对LCD的基它部件有损坏吗?

网友:
建议还是换灯管 除非客户不想花多少钱 换灯管一个小时的事 回报也不错

网友:
换四个灯管吧,灯管又不贵,不要把我们维修行业搞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