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865gv检测坏内存进不了rst

楼主(2010-07-06):
一块杂牌(至达)的865gv主板 用好内存可以把坏内存带亮机 成功检测到容量 也能进入到软件的选择界面 (我用的是u盘版的检测合集 有rst和微软内存检测等几个软件)但是一点击rst或者其他检测软件 就只能显示出错 这是为什么呢 请教高手

网友:
加独立显卡没, 看看贝贝的帖子。

网友:
杂牌965GV的主板,都是集成显卡带独立显卡的,你最好接上独立显卡使用,提高准确率

网友:
你用独立显卡,再试试光盘版或软盘版的。你的情况应该是U盘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是正确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