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大小写键切换正常亮,NUMLK键切换也正常亮,但 ...
ACER 3270大小写键切换正常亮,NUMLK键切换也正常亮,但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0-07-06):
ACER 3270,原来黑屏,换了是显卡,不显示,再换一个,还是不显示。有把握显卡已经换好了。看电流都是正常高高低低跳变,大小写键切换正常亮,NUMLK键切换也正常亮。外接也不显示,屏和屏线确认是好的。
显卡
黑屏

网友:
帮忙看一下,兄弟。

网友:
外接如何 屏和屏线能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外接也不显示,屏和屏线确认是好的。不好意思,描述不全。

网友:
我在想会不会是BIOS有关呢?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建议你刷一个。

网友:
不能确定是否和bios有关 你还是刷一个看看 不过据我所知 显卡工作条件一般是ec来实现的

网友:
晕,不会是EC也有问题吧,我看到EC两个脚有点发霉,清理之后就没理它了。

网友:
你换的是7300的吧,,现在买的7300好多都是坏的,根本不行,你换个7400T的肯定可以的,我上次就因为这个做了5次

网友:
做了5次,那你不是亏大了?前四次芯片不是报废了?我换的是7300T

网友:
看图纸,用示波器打下屏接口处的 CLK DATA 看下有波形没。

网友:
那这是郁闷了,,,楼主还是在换一个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你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卡给弄挂了

网友:
有没有打过显卡信号对屏的对地阻值啊,还有藕合电容

网友:
高手啊,做五次这钱也太不好赚了吧

网友:
搞不了,机交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