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1G内存只认到521M!!!!!!!

楼主(2010-07-06):
刚有一台电脑内存是1G的 可插到主板上之人到512M的 主板是精英的 内存插的是单条的 系统重装了也是一样 全格也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各位大虾帮忙想想是什么问题 在线等........
系统重装

网友A:
内存条假的

网友:
也许是内存颗粒坏掉了512M,看看内存条上共有多少颗,然后1024M除以颗数,再检查检查

网友:
内存重新刷一下SPD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内存条本体有问题。
你所看到的512M,是在系统下,还是在bios下?
如果ram单体没问题,bios下也是512M,可以将bios重刷一下(最好换其他版本的)

网友B:
是不是老INTEL的主板呀。。我有ECC的1GSD内存 在845s的主板上只认512M 在815上只认256M。有的内存在VIA或SIS的主板上才能全认出来。

网友:
可能是内存条坏掉了.

网友:
对,集显不会用那么多的。。

网友:
量量内存上排阻有时候它坏了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