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开机,不定时断电,有时候能开半小时,两三个小时 ...
急!!开机,不定时断电,有时候能开半小时,两三个小时!

楼主(2010-07-06):
有时候开的时候,3分钟就断电,进到系统后,就断电。电源是新的,电源线,也换掉了,还是一样
电源

网友:
温度高不高换换内存系统试试

网友:
把CPU拆下来看看 你会有大发现...

网友:
你那是什么机器,说明机器品牌,型号等。因为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维修方法,比如华硕主板,就容易断电,华擎的先是风扇转转停,然后断电,在从新转,才能正常进入系统。 你何不换换电源看一下呢

网友:
你讲得不是很清楚,有太多原因会引起这样的,先排除软件再换硬件了,先换个系统,不行就电源 cpu风扇 从简单的开始换吗。

网友:
CPU高温会体现出断电关机吗,我遇到的就是死机啊!你可以先检查一下CPU散热器是否存在高温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你应该检查一下你家的电压,看是否稳定。

网友:
CPU座受热变形 有虚焊吧

网友:
看樣子應該是 CPU 散熱問題!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我碰到挺多的

网友:
查主板供电。然后cpu

网友:
别忘记先观察主板上电解电容有无冒泡现象。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因为CPU风扇卡扣断裂,导致风扇和CPU接触不好,使CPU保护断电,归根到底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你看看电脑是不是灰太多温度过高啊,或者是主板CPU附近的电容漏液而来

网友:
先检查一下,各个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再进cmos查查温度!

网友A:
CPU温度过高保护、电源功率不足、再一个就是家里电压的问题、逐个排查把!

网友:
开机后持续时间不一定,有时候3分钟,可能不是CPU问题吧

网友:
查主板供电。然后风扇

网友:
先换电源,再查电路!

网友:
应该是cpu过热保护了吧

网友:
应该是CPU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