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X/65F电源指示灯闪黄灯

楼主(2010-07-06):
一台东芝本本,开机电源指示灯白黄跳变,一会就自动关机,哪位高手明白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原来是内存没插好,现在又来怪问题了,装系统老是装不完就自动反复从启,内存换了还是老样子,高手指教一下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闪黄灯看显卡是不是那种带槽子的如果是就是槽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