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06):
HP DV6420LA 开机掉电, ADM CPU ,南桥NF-430-N-A3 ,北桥是NF-G6150-N-A2,集成显卡,开机到电流0.2A掉电,多开几次有时不 掉上到0.68A,北桥换过新的,不 上CPU一直掉电,诊断卡不 跑码。。。

问题解决了 还是北桥的问题 买了个有问题的 悲剧!

重新换了个 就好了
感觉现在09款的新桥 怎么温度还是好高啊!

网友:
好象没有检到CPU要不就是有的电压没有出来,不过没有检到CPU概率高些,换换CPU的供电芯片看看,是不是有惊喜

网友:
  cpu电压都没有出来  看看cpu这边是否有短路存在

网友:
cpu电压正常,查没PCIE——RST#..

网友:
看你这个问题要从CPU供电查起。

网友:
看看PCI-E的22脚有没有3.3V,

网友:
这难道有事传说中的cpu坏?

网友:
PCI-E的22脚没有3.3V...

网友:
加焊NF-G6150-N-A2芯片吧

网友:
上CPU试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都换个新版本那个了 09版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在别的机器也试验过了 也是好的

网友:
一路供电不行。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看看不行换个CPU

网友:
没有PCIRST#,重点看到下南桥,

网友:
是应该查下南桥。。。

网友:
南桥重点

网友:
应该是电压没有出完IO检测到了就把前面的电也关掉了

网友:
南桥,用其它的电压都正常没,PCIRST的产生前提是,南桥要接收PWOK信号,就是各组电压要正常产生

网友:
查南桥到i/o的信号 如果slp 有问题南桥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应该没有捍好北桥芯片。。。。。这个问题我都是加捍芯片。。。或者重芯片。。都好了。。。。

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时钟呢。有没有时钟

网友:
先告诉顾客  可能南桥坏了   要做BGA   他说可以  直接上去干南桥
说不行 就退回去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还是北桥的问题 买了个有问题的 悲剧!

重新换了个 就好了 而且这个板子 做BGA的时候需要的温度太高了 我下部温度都干到350 上部250 才坐上  谢谢各位

网友:
各位老大都说是南桥了   我没的说了   也跟着乱说几句  测主复位发出没  要是发出来了  测CPU工作条件正常不   打下CPU和内存阻值  看下北桥空没    再就能想到的  IO  南桥   其实北桥貌似偶尔也会引起掉电的 只是南桥引起的多罢了 有些时候外设也会引起掉电吧    没好办法就拆下外设    我的话基本上等于混分了都    呵呵     但流程没错

网友:
补充下   有料先把CPU供电IC给干了

网友:
你先检查供电芯片,然后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