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0-07-06):
电源老是烧保险,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就不用请教高手了。直接送修吧。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给的测量数据太少,是烧电源里的保险吧。那就是存在短路,有可能是开关管击穿,整流桥。驱动芯片坏

网友:
如果一通电就烧,查大电容以前,启动就烧,查整个初级。

网友:
楼主一点都不懂电子电路。建议送修,交由专业人员进行修理。
电源里有高压,为了楼主的人身安全着想,还是别胡搞的好。

网友:
如果自己以前没有维修经验的话,就不要自己修了,,从你的提问来看,也不像专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