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滤波电容的两只均压电阻代换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7-06):
一个杂牌电源的其中一个大滤波电容鼓了,拆下两只均压电阻,测得一只为154K,一只为0,颜色为踪绿黄金,手上没有这种电阻,可以用两只踪红黄金的代替吗?
电源

网友:
一般为150K的电阻吧,两只相同的阻值才行的

网友:
我那两只120K的电阻就是从其他坏电源里拆出来的,我看了手上的几个坏电源,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树熊猪
的帖子
那你装上去试了没有 ,给个答案呀

网友:
没154K的就直接换2个120K的。

网友:
均压电阻一般为100K-1M之间,可以更换。

网友:
昨晚把两只120K的换上去了,测了下两只大电容,都在148左右,开机也没问题,应该算是OK吧。

网友:
又出现一个电阻为零的,,,但我在实际中真的没有遇到过电阻由大变小的

网友:
从色环看,两个电阻都应当为150K,,,

网友:
颜色为踪绿黄金 是150K的电阻

网友:
我只见过,100K,150K,220K的,全是1W的

网友:
哦,还有500K,1W的

网友:
就是电阻短路的见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