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器

楼主(2010-07-06):
我想知道一下,现在维修主板,除了用示波器还可以用什么设备和它一样用的呢

网友:
  如果你想要用的话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逻辑分析仪也能这样用 扫频仪也能用 当然 频率计也行

网友:
有示波器就不用频率器了示波器就能看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