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r40开机不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0-07-06):
前几天修一台LG R40的笔记本 拿来是说开机不显示。我初步的看了看 用笔记本自己的屏开机不显示。可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由于以前遇到过两台这样的问题的笔记本 都是加焊显卡就好了的 ,
想都没有想,直接加焊了显卡了 ,结果开机有显示了。可是没有管多久,客户今天又拿来了,说是同样的问题,
请论坛里的各位高手,遇到这样的故障,应该怎么去检测问题是出在哪里,
还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显卡重置看看

网友:
今天 我也接到这样的故障机器 我加焊了显卡也不行啊 是不是屏哪里也有问题呢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重植

网友:
这跟显卡也有关系啊,可是外接一切正常饿

网友:
显卡的显存也有可能或周围的元件引起你测下阻值和电压

网友:
这台笔记本已经修好了 把显卡重新加焊了就好了 ,不知道又能管多长时间

网友:
我就想问一下,屏不亮应该怎么去检测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贴个图上来分析。

网友:
换显卡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卡线路,或着控制信号有问题,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