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要“预热”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0-07-06):
主板一定要加电等几分钟才可以,开机
要是断开电源  再开机的时候  U的风扇转,就是点不亮    会是那里坏了呢?

网友:
你换电源试了吗?

网友:
你换一下电源  试试    有的主板电容鼓了也会这个样子的  还有就是一些元件部稳定也会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
元件稳定性的原因,个人认为

网友:
也有可能是U  OU 了 呵呵  我的就是

网友:
开机电路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要通电几分钟才可以显示的话 那么可能是座子空焊 桥空焊 晶振坏了 电源坏都有可能

网友:
一般是电源问题,拆开看看电源里是否有鼓的电容

网友:
电源非常正常  换了长城额定400W都是 这样子
U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的外设都换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应该从那部分电路着手呢?
晶振换过啦

网友:
各位  我再小小的问一句 谁有PC电源   CPU供货  显卡供货商的联系方式吗?
最好是自己做过交易的   我的货源出了点问题        急需找个货源
品牌的做不了
小牌子都可以,最好是厂家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凝海
       谢谢  还是要说的,刚刚怎么看到不让说谢谢呢?
只不过电源换过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  还有其他的配件都换了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现在维修无思路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电容有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将电源上的电容换了一切正常

网友:
我原来遇见过 天冷的时候 需要用吹风机用热风吹一下桥才能开机,如果室内有暖气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夏天更没出过问题

网友:
是不是虚汗啦?

网友:
跟着紫色线入电源吧,一般电容鼓了,昨天才修四台这样的机子

网友:
紫 线?那你的意思是说紫5V有问题咯?
紫5V供电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小弟倒是感觉,是不是PG线返回值有问题

网友:
机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是关机的话  断电马上再开机  不用预热   所以我就想是不是   电容要充电呢,我把主板上除开贴片的电容   全换了,还是不行
实在无思路

网友:
诊断卡测故障代码
万用表测电压数据
否则都是白说

网友:
这个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