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7500不吸纸

楼主(2010-07-06):
复印一切正常 ..打印它有吸纸动作 复印的时候有个搓纸轮会放下来 打印的时候没有 然后打印机就显示缺纸 请问是走什么问题啊 不拆机的情况下可以更换吗
打印机

网友:
是喷墨多功能一体机是吧?
复印一切正常 ..打印它有吸纸动作?
从安下驱动/换电脑试下!

网友:
楼上说的办法都试过了 可是不行哎 打电话问人人那边 他们说可能是机械故障 有可能吗?

网友:
复印和打印时:进纸通到是一样的呀?
打印它有吸纸动作?
换下搓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