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350-55BP

楼主(2010-07-06):
老式联想主机上的电源 带显示器12V接口 如果我现在用新的电源 可以接一个12V 给显示器供电吗?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嗯,可以的,2楼已经回答

网友: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说明啊 我现在没有思路

网友:
还有就是需要限定电流什么的吗 如何改?

网友:
电源就单独的,再买个12V4A的适配器给显示器供电就可以了,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你可以拆开电源改的啊,只要你的电源功率足够就行
怎么改也简单,将原来的12V的插座拆下,将线接到电源PCB 12V输出的线路上就OK了

网友:
直接接PCB就可以的吗 ?显示器对这个电流可以自适应吗?

网友:
这问题简单啊,主机通电,电源黄线输出就有12V了,黄+黑接液晶显示器的电源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