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0-07-06):
IBM T22 不开机。静态0.03A。有3V.5V.    按开关上电到0.05A.     怎么修!   没有图纸?有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
   t22图纸论坛有 上电到0.05看看后极是否有短路引起掉电

网友:
一般我是换了ADP3421后还不行的话我就把机器退了的,要不就换板!

网友:
ADP3421比较容易坏的可以换个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