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个小时后黑屏?

楼主(2010-07-06):
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个小时后黑屏?怎么修?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建议送专业维修点

网友:
可能是你那台显示器的灯管有点问题,这样的情况要试好长时间才能确定问题的所在。

网友: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正不正常,如正常,是灯管和高压板有问题,如不正常,是电源部分有虚焊什么的

网友:
要不就是某些元件热稳定性不好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
电源 高压 灯管 就着三处 拆开 细心查吧

网友:
先按4楼说的,你看看灯亮不亮,亮就是高压灯管部分的事,不亮就是电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