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重启后不读内存 求助!!!

楼主(2010-07-06):
IBM T41主板    第一次触发能显示,各功能都是正常的,但重启后就不过内存     代码跑到38后挡E1 ,必须拔下电源才可以再次过内存并显示,按照不读内存来维修,测量内存槽到北桥的AD线都正常,排阻测量也正常,供电、时钟。REF基准电压,系统管理总线也都是正常的,北桥内存基准模块电压(SMVREF)、补偿(SMRCOMP)也是正常的!请教一下大家,有哪些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

网友:
  重启的机器和第一次开机的机器不同点是 第一次开机是在s5off状态 重启的是在s5on状态 看看能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
    ,换内存,   换H8,PMH4

网友:
内存肯定是换过的了啊!继续求助

网友:
换北桥  换南桥  试试!

网友:
还是从供电方面着手

网友:
你裸板测看看档在38时压按北桥的变化

网友:
重点应该是内存供电这方面吧

网友:
内存供电,波形非常平稳!

网友:
换个CPU也许会有改观

网友:
我对s5off状态   s5on状态比较模糊,具体体现在哪些信号的切换?那位能给我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供电 时钟  都是正常的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南 北桥虚焊了啊

网友:
考虑到是北桥空焊了吧!

网友:
动桥前要有依据,要不成桥工了啊!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块板和你的故障差不多,你的是重启后档38我的是有时档有时不当。原来我板子故障是单独用电池或电源都没事,电池和电源一起用就不加电。我发现H8有个脚有腐蚀点,(这个腐蚀点在1脚一侧,怎么形成的百思不得其解其他地方一点水印也看不见,白色贴纸完好)换后原故障没了,但是连键,找了个H8上号码近似的在换上就成了现在这样了。明天再换个看看。

网友:
我的这片板 H8 PMH4 BIOS   都换过了!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