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触摸液晶屏白屏

楼主(2010-07-06):
此工控机的液晶屏是12寸的三星屏  现在现象是白屏 但是触摸功能正常  打开后 发现此液晶屏的高压供电12V是从显卡上提供的 白屏应该是高压板基本正常  数据也是从显卡提供的 从显卡上接了一个数据线直接接到了液晶屏的借口上 显卡上的数据线借口的信号电压3.3V正常  屏电路上保险正常但无供电 也弄不清处从哪里提供的  就发现从显卡的数据线到屏上的借口中间有一个小电路板  上边有两个元件一个是门电路 74HC123A 另一个是9933A 的八脚芯片 怀疑其中有一个损坏 但手头无可换配件  请教大家该如何修

网友:
这玩意修好至少得收个1000多块啊

网友:
如果确定供电不足的话
考虑找到高压供电12V接口  装接个 DC头  外接电源适配器12V 3A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