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 7 系统

楼主(2010-07-06):
     这是我自己用的本本,原先用的系统是XP的。后改的用WIN7系统。想尝尝新花样,结果用那WIN7我的本本听歌有非常大的噪声,不是一般的大啊,简直听不到在唱什么。晕死了……本本是宏基4150的,基本配置CPU是Inter(R) Pentium(R) M processor 1.70GHz  一G的内存。显卡是NVIDIA GeForce GO 6200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碰到过,在官网下一个声卡驱动装上后OK

网友:
换个新的播放器试试,也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驱动。。。好好装一遍。。。win 7 系统不好用  玩游戏卡啊。

网友:
是声卡驱动问题!在HP名牌机很常见!

网友:
驱动不对,再就是单核机器用win7还是比较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