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945GM的桥是好是坏

楼主(2010-07-06):
红色的数字是我打的对地阻值
这个桥是挂了

网友:
直接测电容两端就可以了,不用另外找地端

网友:
如果有个是0,那肯定是OVER了

网友:
我想哭! 现在手上有个HP 520 代码跑到显卡不过. 好不容易找了一块板,上面有个945GM的 高兴的把它拆下来. 一打阻值 发现有个0 心里还是不死心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
有0的很多 貌似这个没有

网友:
不知道你桥的具体型号,有的945GM的桥有三个电容是短路的,像DELL 1530的机

网友:
...哦,还有希望吗. 明天看来植珠上去试一把了

网友:
   你测那上面的几个电容,看看那个电容之间的阻值小于6欧左右。就表明那桥挂了

网友:
  945  没有0欧的吧  965有3个 是0欧的 那是正常的

网友:
怎么看着晶体都有坏的啊

网友:
百分百是坏了,不要误导人家哦,945的怎么可能嘛

网友:
判断桥的好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测量电容两端有没有阻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