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3-pfc电源无启动电压

楼主(2010-07-06):
如题,无5VSB输出,启动电阻是三个220K的串连,测得+端有301V,过第二个电阻后是100V,第三个电阻接辅助开关B级,黑笔接大滤波电容-端,红笔点B级,测得电压为0V,查得相关连的电阻,稳压管正常,光耦正常,1UF50V电容换新的,辅助开关管跟与其B级相连那个三级管已换过,没思路了。。。三个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
没有+5VSB电压,说明电源的辅助电路有故障,应先检查构成辅助电路的主要元件,保险是否开路,之后看滤波整流电路(整流管等元件),再查辅助开关管是否损坏,还有与其相连的保险电阻是否正常。再就是正反馈电路中的电阻,二极管,电容是否损坏,还有与其相连的三极管是否损坏。就知道这么多了,你查查看,是否故意出在它们身上。

网友:
7500没问题?辅助开关管C级有300V吗?那就是变压器的问题了,还有一个100欧的电阻。

网友:
辅助电源不启动,重点检查开关管基极电阻是否无穷大,正常情况下,其基极电压应为负数。

网友:
开关管基极的三个电阻阻值正常,电压为0,辅助变压器也换过了,100欧电阻阻值正常
查过了相关电路的电阻二极管,都没发现问题,电容也换过,从旧电源拆下来的

网友:
辅助开关管基极电压测量,表的档位放合适了吗?不要量程不合适,显示不准确了?

网友:
楼上的,我是打到直流1000档的,可以测到第二个电阻上的压降

网友:
楼上的,以三极管作为开关管的辅助电源,其基极电压在电路不起振时只有零点几V,正常工作时略为负压,如此低的电压,你用直流1000V测?

网友(点评):
说不定他的表好,能显示出来。呵呵

网友:
啊?0。几V?晕死了,我还用1000V档测,难怪怎么都测不到,再去试下
不过我在负载那整流二极管也没测到有电压输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要查一下那个C1815或C945一类的三级管(推动,保护用).如果这个管子坏了,会拉底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