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46 +5VALW负载短路

楼主(2010-07-06):
LENOVO C46 +5VALW负载短路,+5VS正常对图纸拆了所有+5VALW负载还是短请高手指点

网友:
除南桥外拆了所有与+5VALW的负载和电容还是只有20欧在拆SC411前短到0,接机时是电流到0.65A后无动作,在接电检查时短路的

网友:
+5VALW电感取后产生+5VALW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这里的阻值正常时是多少

网友:
建议用电烧法    查短路比较快..

网友:
支持加5V电压烧

网友:
断还5V电感就好判断是哪里短路了实在不行就烧一下

网友:
20欧加5V是多大电流啊?何况还有线损的,烧不出来的

网友:
烧不出来就只能够一个一个断开来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