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掉Q安装系统也是一样求助

楼主(2010-07-06):
弹出错误抱告,有什么问题与腾讯QQ联系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是装的什么版本的QQ 我用了2010的QQ不是很稳定。喜欢发生错误

网友:
硬盘可能有坏道用软件检测一下

网友:
给几点建议:
1:更换内存条试试
2:换内存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
看看你的日期

网友:
你系统的问题,
你换个系统。

网友:
2楼 说的 有道理 我也建议看下 自己机器的日期

日期不对会出现很多 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谢谢了已解决了是日期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