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内存槽电压请不要看旁边的数字标识

楼主(2010-07-06):
今天遇到一块杂牌AM2主板说不亮 拿来先打了下阻值正常 测供电也都正常 唯独内存电压不正常 因为我测内存电压习惯测内存槽的电压 5个供电竟然都没有 于是测内存的供电管和IC 电压都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去看DDR2内存脚位图 发现内存标识的脚位和脚位图相反 经过测量发现内存槽上的电压是正常的 原来厂家也有标示错误的时候 后来上U内存 不过内存 清下BIOS没好使 一看北桥是小桥 直接加焊 主板正常了  后来总结出看内存槽中间的格挡到两端 长的一面 左边既是1脚

网友:
这个主板图是百度找的 维修的那个主板被客户拿走了 还没来得及拍照 不知道你们遇到过同样类似的主板没有

网友:
内存的电路图,引脚定义标的是背面的,要反过来看,才能和正面的对上号,是的误解了

网友:
虽然是杂牌 但是做看去做工还不错嘛, 有大厂的风范

网友:
我修主板从来都不会看上面标的都是相信自己在实践中的。

网友(2017-07-13):
。。。。。脚位1 240 标记错了 ,,好坑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