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0-07-06):
板号 LA-3691P
原先是进水,烤干后能开机了,但装系统就掉电,进PE就没事,能GHOST完,但解压的时候一到解压驱动的界面就掉电,声卡  网卡都拆掉了,GHOST版本换了很多了,不解压驱动还是掉,
跟散热无关,裸板进PE很久都没事,一GHOST完解压就掉,南桥HBM很烫,有6  70度左右,拆下重植还是很烫,北桥加焊了2次了,第一次加焊还是掉,第二次是因为内存条给风枪加焊了下不过内存了,但加焊北桥还是不过.
     我想知道这种解压掉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散热不良
2.南桥问题
3,北桥
4,供电不足带不起
5,XP版本问题
还有其它 的吗?
附上这机的图纸 IHL00-la-3691p_0308

网友:
应该是南桥或南桥管理 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这样一台机器,不过我这机器,没有进水,SB也不热。
安装版做系统也做不进去,PE也进不去,GHOS版也能G完,在解压的时候就死机了。
我最后把硬盘放在别一个机器做的系统,在别一个机器上进入系统,但没有安装驱动。
在把硬盘装回机器上,能进系统。再安装驱动,就在安装芯片组的时候等了2个小时。
现在这机器,还在我手上考机呢。

网友:
查下温控部分

网友:
看下北桥部分有没有空焊!

网友:
应该是进水以后有别的IC或元件虚焊货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