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500 奇怪故障!!!

楼主(2010-07-06):
今天接到这台机器,故障很奇怪,屏幕只显示左边的三分之一部分,并且字体还压缩了。以为屏坏,换上新屏,图像无显。把原来的屏单独点,是正常的。显卡是INTEL集显,外接正常。现象无思路了····望大虾指教!!!
显卡

网友:
屏线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驱动吧,可刷下B IOS试下呀

网友:
查下密码芯片数据线

网友:
查pid,一般就这出错了

网友:
看顯卡是不是虛焊或顯存 也有可能屏線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