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土炮

楼主(2010-07-06):
刚做好,还在调参数呢

用的配电箱,这个箱子不用费劲去改

网友:
图怎么能给搞上去?

网友:
      真牛        做维修的什么事都能搞的出来,         呵呵%……%%%%

网友:
做完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动手能力那么强,明天找块破板子先拆个桥试试。

网友:
咋不整个 三温区的呀 现在 无铅的板子  不是三温区的难搞啊

网友:
温度控制电路在哪里?

网友:
先整个能用的,毕竟自己玩也用不了多少。以后了解多了慢慢改进,整这套都够费劲了,对于温控光听说过,根本就是不懂,嘴上说说都知道个大概,但是真做起来都不知道什么东西该怎么用。

网友:
温度控制电路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在旁边的小箱子里啊,没什么东西,两个只能表和两个故态继电器

网友:
去淘宝看样子,照葫芦画瓢,淘宝上自制的要接近1000大块,自己动手能麻烦点,处去买工具和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多买了些东西算有600左右足够了,而且比淘宝上的大多了。都是自制谁制不是制?就是人家专业生产,箱子什么都是专业制造的能比我们自制的能好看些。

网友:
搞了一下,感觉上加热有点弱,到400度左右才把芯片拿下来,没有热风快,但是不用怕把小件吹跑了,有机会把上加热的电热偶拿到外面来现在电热偶是在发热砖里面,测的温度应该是发热砖的温度,不是芯片表面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佩服了

网友:
给楼主提点意见:上加热用热风会比较好,加装照明灯,加装下支架,防止加热时塌陷。

网友:
防变形支架是BGA的重中之重

网友:
我装的支架是用铝合金窗帘杆改的,去淘宝看一个破支架都要200到300而且都小(一般的支架都是配3块60长的砖用的,我的装了4块85长的,面积比大板子还大)再说自己动手省钱才是硬道理,上面配热风枪也想过,但是风量控制我水平不行,经常把贴片件吹飞,还要配风口。这个省事还省钱,温度也能达到焊锡的熔点,估计把电热偶改到外面能量到芯片上的温度效果能好些。

网友:
本人是业余修打印机的,修主板更业余不知道什么时候心血来潮非想整这么个东西,一般还真用不上它,就是想有,做梦都想。
我就属于那种水平不高,但是酷爱工具那种吧?

网友:
这么强。不知道你怎么弄的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找箱子,我就发现做这个东西箱子找好了做出来的样子就好,这个配电箱真不错,基本上多大的都有,找个大小合适的算一下能配几块多大的砖整一个回来把盖拆了就能用,再整两个小的装温控表什么的就行了,曾经考虑过把表都放一个箱子里,但是怕温度太高把表烤化了。
看到过别人用电脑箱做的,太费事,需要改的地方太多。

网友:
这样也行啊!牛人!!

网友:
请问楼主您的这套土炮是开通电源就会加热吗?是不是就是个电炉子的原理?如果我们用大号的电饼铛是否也是这个效果呢?,并且上面和下面可以同时加热,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温度控制好电炉子也不是不可以,其实这个发热砖就是把电炉丝包在砖里

网友:
喔靠 你太牛XX啦   成本多少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概要600左右吧
4块砖还有上面那个上加热要200左右
两个温控表200左右
三个箱子不到100
两个继电器不到60
剩下的支架和包上加热的壳子找熟人做一个就OK了不算什么成本再就是电线和开关了一共用不上50
当然没有算工具钱了。如果缺什么工具还得买,其实不太划算,但是面积什么的都比买淘宝上自制的好,而且如果资金不充分可以先做下加热,上加热用风枪,等再有银子了再做下加热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东西做的不错,不知道多少钱,还有内部接线怎接的

网友:
600多块钱吧,内部连线看着挺深奥,去买温控表和继电器的时候问一下人家就告诉你了,很简单

网友:
其实现在的返修台也不贵,就没必要折腾了,无非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
自已动动手还有很好的,有机会向LZ请教哈。

网友:
我朋友自已做也做了一个BGA台,改天有空拍个图片发给大家看,真的牛

网友:
我朋友自已也做了一个BGA台,改天有空拍个图片发给大家看,真的牛

网友:
大家都搞土炮,搞的我也心痒痒

网友:
那你也搞。就当练自己动手能力了

网友:
初步学习,对BGA了解不是太深,自己有两个热风枪,焊锡炉。先凑合用。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两温区的做无铅的不能用,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网友:
跟我差不多,不过我做的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