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L7P不开机

楼主(2010-07-06):
之前不开机电流在1.2-1.3A,后来修了充电IC,出现保护无待机电流,直接飞线,可以触发了,但是电流还是在1,2-1。3A,这种是不跑U还是不过内存啊
不开机

网友:
要是是否过u 1 先看电流是否下挫一次 2 内存smbus是否有波形

网友:
电流一直上升是怎么回事,可以上升到1,5A请问这个机器电流多大可以显示

网友:
这个机器看电流比较低的,按你描述的应该都亮机了。

网友:
一直上升怎么会亮机呢 如果不跳变 就是cpu都没有过

网友:
机器看电流比较低...不跳变 就是cpu都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