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软排线的焊接

楼主(2010-07-06):
同行拿来一翻新19方屏,开机半小时左右中间偏左会有坚条纹,判断软排线虚接
拆机检查,组装屏,并且修过灯管部分,屏上部灯管温度高,明显高于下面灯管
因手头没有焊屏线专用烙铁头,在屏线上垫层纸刀头烙铁三档慢慢划过,上电试机二小时正常
同行取机第二天拿回来,右侧出现同样故障,心里挺烦,赚不多少钱(收了**元),拆机如法炮制,本想这样就行了,上机故障依旧,并有严重迹象,郁闷了。
拆机看软排线已经翘起,索性揭开,清除导电胶,清理干净上锡,软排线剪掉一小条绝缘部分,使排线压在板上能露出部分焊盘,对正位置小心焊接,上电试机正常。
此机软排线位置灯管温度高,感觉其它软排线也用不长久

下面上图了:
故障现象,当时比这严重,这个是焊了一组排线的图,还有一组需要焊,拿来时相机不在身边,没有拍上

下面这个是已经焊好的一组线

刚揭起的排线,右侧是已经焊好的

刮掉导电胶

上锡

剪掉一遛软排线

焊接

焊好的两组软排线

上电试机正常,同行已拿走

很高兴看到各位朋友关注,也欢迎大家来探讨,互相学习,提高技术!谢谢

网友(点评):
實在是太難得的原創資料,肯在技術上跟大家分享真的無私的奉獻

网友:
液晶屏上的软排线也能焊,高人,,,

网友:
你最好能传个图片上来,,让大家开开眼界

网友:
深圳那边修线的估计都回家种田去了,高人

网友:
买把T型烙铁头加烙铁就能干了。基地应该有在卖。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哟。

网友:
不用显微镜就可以,不知道是不是接玻璃那一边的接口?

网友:
不用显微镜就可以,不知道是不是接玻璃那一边的接口?
引用 网友A:

接玻璃那边指定焊不了,要用胶的,,,而接电路版那头有焊的可能,,但那么密根本不可能焊上,也只能用胶,,,

网友:
晚上回来上图

网友:
高,你实在是太高了。用刀头烙铁就敢动手

网友:
太有才了,我简直无语了!我想拜你为师

网友B:
以前用烙铁焊过传呼机的这种排线,当时看似好了,实际也用了两天就又坏了。至于液晶这个排线,用烙铁更焊不了啊。

网友:
请版主留着这贴,我想看看这样做是否真如各位所说不可行?

也请技术权威来评下这样做的缺点,也好提高下

网友:
图传上来了,不知道这样做,难度有多大,成功率怎么样,,我有时间用坏屏做一下

网友:
所以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高人真是多...
这要很过硬的焊接功底吧...

网友:
实际上没什么难处,只是要点技巧,剪掉那一小条是为了把排线上的边缘没有线的位置剪掉,方便焊接,还有板上焊盘要露出一点,是为了能上烙铁,并能看到是否连焊,焊接的时候要用薄的平物轻压排线,我用的壁纸刀,锡一定要少,注意不要连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位置能焊接是肯定的。如果不剪掉那点排线的话,也是可以的,我用的方法是:排线和电路板上好焊锡,然后清洗,上助焊膏,对好位置压好排线,直接用到头烙铁压在排线上,它就焊上去了。排线是耐热的,不用怕它融掉,这样做比工厂用胶压上去牢固多了。

网友(点评):
焊铁用几度啊,排线会没事?

网友:
厉害 看完贴之后受益匪浅那  看来要胆大细心 此贴强烈支持 感谢楼主

网友:
软排线不会收缩吗?以后可以试着修屏了,楼主要是有返修支一声,以后修这个心里有个底

网友:
软排线能抗多少温度?我都是怕把排线弄容了  呵呵

网友:
看半天才明白是焊电路板这边,呵呵,我以为焊玻璃那边,一直在想,玻璃那边能上焊锡?没搞错吧。

网友:
今年的牛人特别多!刚好我手里有换下来的好多不良屏,有邦边不良的,看了此贴,让我有一股强烈的冲动!等有空了一定要开刀试试我的屏!

网友:
这边原来是焊接的 吗    一般很少开焊

网友:
非一斑的高人,佩服佩服!

网友:
谢了楼主  有经验就是大家分享。

网友:
請問一下樓主是只有pcb版上錫還是軟牌線也要上錫,可否清楚的告知

网友:
跟IO  拖锡  好像是一个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上锡的,PCB板上锡就不用说了吧?软件排线上锡速度一定要快,慢了容易氧化,

网友(点评):
感謝給予回答,手邊有太多這種不良品了,可以試試,像一般的亮線是否也可以這樣處理

网友:
真够心细的,我也找个爆屏来练练手!

网友:
高人啊,太佩服;了我

网友:
楼主的方法好哦

网友:
呵呵  高人还是有的  胆大的更有呵呵

网友:
正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明天试一下。

网友:
终于看见传说中的神级高手,小弟佩服!

网友:
厉害、、不知道有谁知道软排能抗几度的温度呢。。。有空时也试下看,,,学习下

网友:
液晶的这种COF排线,耐高温,不会软的。同时逻辑板和COF这头都是铜线连接,所以可以焊接。但对于玻璃连接那端就不能焊接了。只要心细,是可以焊接成功的。

网友:
技术真是牛叉啊

网友:
自已就没这什么幸运了,软线上根本就上不了锡,温度加高,塑料就熔了,本人太笨,搞不了

网友(2010-08-11):
回复 网友D:

    电路板的那边,和你说的一样,应当可用焊接的;有些屏都是用焊接方式的。用风枪是可行。大家交流。

网友:
强帖 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
佩服 佩服  楼主真是太历害了。。学习

网友:
别人都用的机器来焊,你用手工焊高手啊

网友:
以前也经常碰到这故障  但没试过象你一样焊接        看了你的文章 以后也试试    呵呵

网友:
佩服,这种问题我都不敢碰

人家的还能看半边要是让我弄坏就要赔钱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佩服~

网友:
这个厉害,软排线不会收缩吗。

网友:
一划过就能焊好,LZ真是高手

网友:
这个方法倒是很新鲜啊

网友:
维修报告:
       7月6日维修至今屏仍正常使用,没有返修

网友:
太牛A跟C之间了

网友:
高熱不會影響到屏上的電路阿
不過焊接功藝一定了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把软排线上的表面导电胶刮干净,在铜箔 层上镀一层锡才行。
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方法,只有铜箔的排线才可行
温度不要太高,220度左右即可,速度要快,像拖焊IO一样。

许多东西,一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关键是:楼主为你提供的是一种思路,这比任何东西都值钱。

网友(点评):
班主都是一语中的,温度,速度

网友:
强烈支持 感谢楼主
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