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DDR内存合并问题。

楼主(2010-07-06):
手里有两条金士顿256MDDR单面内存,型号:KVR400X64C3A/256。
合并成一条512M后,修改SPD中的Number of DIMM Ranks由2改为3。
使用于联想845GV-M主板上,系统能识别到512M,自检内存能通过。
但启动Windows XP后会出现突然掉电重新起动系统的故障,是芯片没有焊好还是芯片有损坏?
还未能用RST检测内存,请指教该如何检修?
谢谢了!

确认是第8个内存棵粒问题,更换后合并内存检测通过!

网友:
先用rst才知道问题的。

网友:
改好后最好先降下频率。到333能避免很多麻烦。

网友:
测试结果。请指点是芯片损坏,还是虚焊?

谢谢!

网友:
颗粒脚位有短路。。。

网友:
谢谢!
是有时检测报错,但有时又不报错能全部通过测试。用两种测试软件都是这样。

另外这个位置出错的芯片是哪一个?是第二面的左起第8个芯片吗?
因为我看电路板上第一面的第1个芯片和第二面的第8个芯片位置是对应的。

网友:
加焊或更换靠93脚的那一颗粒

网友:
正面和反面的第一个颗粒检查一下,或再换两个颗粒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加焊或更换靠93脚的那一颗粒
引用 网友A:

晚上用水清洗板子后,再检测报错的数字有相对减少。看来确系背面第8棵芯片问题。
准备替换试试。

网友:
下载个资料没办法,请斑竹谅解。别删我号求求你了。不是万不得已不会这样

网友(点评):
水贴我删了,警告一次

网友:
确认是第8个内存棵粒问题,更换后合并内存检测通过!

网友:
DDR的颗粒还好认点,SD的就不是很好认顺序了

网友:
。。。。瞧你们折腾的     这种直接换不就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这样很容易被杀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