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 怪了!花屏还死机

楼主(2010-07-06):
本人比较郁闷,今天修了个HP500的笔记本,此机器拿来说是花屏,但花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屏放好角度不花正常使用,如果角度不对机器就会花屏死机,如果是只花屏还好说,但花屏还死机,后来我就动那个屏,用手掰屏,屏花了,机器就死机了,鼠标动不了了,我把手放开,屏正常了,机器也不死机了,真是见鬼了。其实我换个屏机器也就好了,但我就是搞不明白机器为什么会死机啊???

网友:
是不是跟那接触不良啊
也有可能虚焊SB或显卡

网友:
确实难以理解啊,如果只是屏的问题,应该不会死机啊

网友:
是显卡虚焊了啊,

网友:
记得别人说过笔记本上的元器件任何一点地方异常,都会引起其他地方的电流和电压变化。

楼主遇到的也难解释。

我今天拿到个HP 500的现在也有个问题。不能重启,可以开机,关机,使用都正常。就是不能重启。纳闷。。。

网友:
就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恩显卡空焊这种情况属于的了

网友:
花屏的时候应该是屏上有短路的吧

网友:
我想是这样的。。。花屏的时候。。屏不工作了。。感觉死机了。。
你外接显示器。看看动屏死不死。。

网友:
我觉得是屏的问题 假死机

网友:
屏上的阵列虚汗了吧

网友:
同意9楼哥们,死的时候外接看下正常不,你这问题很有可能是屏坏了导致的假死,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外接一下看不是也花屏,也死机,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做一下BGA几分钟不就判断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