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的三星

楼主(2010-07-07):
三星913NW  开机时正常,2秒后屏幕黑了,一开始以为是高压条问题  故障依旧。用酒精清洗了高压部分, 洗完正常,不过开了几分钟又黑。。。无意中发现每次用酒清洗下后能正常几分钟,  洗完的时候酒精还没完全干, 好像等干了后就一闪就黑,无语,请高手来说说这应该怎么修? 急

网友:
是用什么PWM芯片的应该是过温保护把温度检测脚电阻换了

网友:
应该还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对啊.换掉吧...三星这批9开头的高压板很容易坏掉的.还有水货的愿意坏驱动板.

网友:
检查高压板各处是否有断路,PWM外温度检测电阻

网友:
用的是OZ9939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