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ED背光的问题~

楼主(2010-07-07):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3000  G430的机子,故障为暗屏~~~背光不工作,隐隐约约能看到LENOVO的LOGO  本以为换条灯管就好了~~没想到拆开一看,LED背光的,这下郁闷了~~以前没搞过~~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有没有高手搞类似的故障,指点下~~想换条高压板,上淘宝找了也没得卖,那位要是有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100块钱,去当地维修站购买就可以了。可能得加60-80的服务费,你可以只要背光板,不用他们给装起来,估计不会加多少钱的。

网友:
楼主哪里的我有100包快递要的话联系我电话15643763456

网友:
我有要的话联系我100包快递

网友:
回复 凝海 的帖子有点不一样~~怎么我传不了图片呢???本来我有图片的,可是传不上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呗,你收客户多少钱???????

网友:
你要的那种条一般30一个。 原装条要贵点。

网友:
还没遇到LED屏暗的,好多多是跟屏压线一起的

网友:
LED 也会屏暗?!

网友:
真没修过LED暗屏的故障。要高压板这一块都是好的包括工作条件都有。LED背光怎么搞?

网友:
楼主应该是屏线的问题,LED好象是没高压板的。里面是二极管。

网友:
先别急着换呀,测量供电是否都有了,说不定只是板子上的保险坏了呢

网友:
LED哪里来的高压板啊?你再确定下是不是LED屏吧。

网友:
怎么LED也还要高压条呢?

网友:
换高压条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