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这个陶瓷高压电容是好是坏

楼主(2010-07-07):
我这有块板子集成网卡坏了,,,用万用表测电路中连接的陶瓷高压电容,,发现一引脚接地,,,另一脚选什么量程都是1(这一脚是走供电线的),,,电容器上写着103.。。2kv。。。这是也许对于会的人来说,在简单不过了,,,但是我是新手,,都没测过这种电容器,,,这电容器是不是已经坏了??要不要在焊下来复测呢?~!!!~~~~[
连接
简单

网友:
电容应该没问题
显示1应该是无穷大的意思

网友:
另一脚选什么量程都是1
你用的是什么档位测量?

网友:
我是在路检测的,,用数字万用表的所有欧姆档测另一脚都是显示1的

网友:
楼主你是乍样测量的,电容还是焊下来测量的好,有的万用表有电容档,可以直接测量容值的,没有的话可以用电阻档进行测量,判别其好坏

网友:
充放电速度太快,你的表是看不出来的,用电容表去测可以测出来。。

网友:
在路测量是不准的

网友:
测这样的电容用电容表或万用表都无法准确盼定其好坏,对高压瓷片电容的测量应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容量,二是耐压,容量正常耐压不一定正常,应该用摇表测其耐压,这很重要,耐压不够,电路在动态时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电容应该是正常的,电容测量应该拆下来用电容表测试 像这么小的电容在路充放电一般是测不出来的,你可以拆下来用高阻挡用一相同容量电容比较一下充放电阻值来大致判断好坏。

网友(2010-08-09):
最好用电容表去测,用万用表难以测出,我的经验

网友:
学习下,按照楼主的说法,看见1认为电容是坏的,并不说明一定是坏的,电容在直流状态是开路,所以1是正常的。所以楼主不用担心是电容,可以查查其他地方。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看这个电容没短路,但没法一定没问题,因为它也许开路了。所以大家都让你焊下来测。

网友:
防雷电容,不要也没问题

网友(2015-11-09):
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