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 跑码正常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0-07-07):
昂达A69T 跑码正常就是不显示,原故障是不跑码,换IO后跑码正常(最后跑到73 7E),但就是不显示,板载显卡不行,换了3个独立PCIE显卡也不行.内存换过,BIOS刷过. 桥压过... 请问大家还应该查哪里?

网友:
能听到认显卡的声音吗,集成跟独立都不能用应该是桥的问题重值。

网友:
几乎可以肯定是桥的问题。你先量量PCI-E槽傍边的帖片电容到桥一侧的二极体值。

网友:
几乎可以肯定是桥的问题。LZ测量一下PCI-E槽傍边帖片电容到桥一侧的AD阻值,如果不一致,就可以下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到认内存“嘟”的一声。测PCIE 12V 3。3V  时钟,复位,以及系统总线均正常。AD 阻值:A区全部测试点阻值基本一致,B区测试点阻值均无穷大(应该是藕合电容)。

网友:
那是不是在换一个IO试试呢 先排除IO

网友:
大伙帮忙看看还有什么可疑,手上没 BGA工具,做不了桥。

网友:
北桥的面 很大 如果没有BGA 先试着刷下BIOS 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一下RGB的值   再就是刷BIOS

网友:
690感觉还可以啊,发热量不大。先打一下VGA口的RGB HV二极体吧,再考虑BIOS,IO,桥,先搞容易折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RGB正常..BIOS刷过一个1.04的.板子是1.00版本的.但在官网上没找到有1.00版本的BIOS.注:该板是双BIOS的,不知道是否刷错BIOS了.两个BIOS都是写不进的.我是用另一块BIOS芯片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