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重起

楼主(2010-07-07):
一个客户的新机子只用了一个月左右,以前都没有什么问题,从这两天老是出现自动重起的故障,开始以为是电源不 稳定,因为他把电脑和冰箱插在一起,后来,分开用还是出现重起的,以为是病毒,就做了一个新系统,但还是这样,在进入PE系统时出现蓝屏,以为是内存的问题,换了根内存,刚开始以为是好了,但过了但时间,还是自动重起,考虑到他这个是集成的,机子上用的电源是365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哪位大侠碰到这样的情况,给点经验

网友:
电脑没问题,最近天气热 电网负荷大.

网友:
如果散热是好的,先做系统然后再测试硬件

网友:
CPU散热不好也会重起的

网友:
最好能换电源试下,比较保险点,电源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仔细询问顾客的 使用环境  使用方法 是否玩大游戏  等等,目的是找到引起故障的 起因
看看机子是否有过烫的原件  比如 显卡  南北桥 ,供电是否稳定。。。最头疼的就是不稳定现象,CPU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输入电压低的事。现在电网负荷都偏大,电压不稳的情况天天有

网友:
多半是主板出问题了,新的那去换新的就是了

网友:
拿到客服去...有的保修的当然去保修咯.

网友:
有换过电源试过吗,一般重启电源问题是最大的,

网友:
用鲁大师看看.各部件的温度正常不.看看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我碰到过.板子温度高 引起的重起. CPU温度正常.

网友:
用鲁大师看看.各部件的温度正常不.看看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我碰到过.板子温度高 引起的重起. CPU温度正常.

重启首先散热电压,其次病毒,最后硬件比如电容等

网友:
检测一下电脑使用时的温度是否过高,可以看一下电脑的系统日志看有没有用的信息

网友:
看贴回贴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