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正屏驱动板上两个w1a71坏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楼主(2010-07-07):
一个中间明显有个小孔,一个是阻值不正常。
三星

网友:
其它倒也正常就是关机会白屏,如果不换可以用其它方式实现关机吗?

网友:
顶起,有人知道不?
知道的支持下,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关机后一直是白屏吗? 还是关机的瞬间是白屏, 如果关机后白屏,你可以把高压和驱动板上的ON开启信号断开,从高压板飞线到屏供电就可以了,屏供电一般为5V,只要开启信号有高电平就可以开启,关机时候屏上就没有电压,灯管自然会灭了

网友:
风儿轻轻吹
的帖子
飞到屏供电不行,我飞到LED指示灯供电上倒是可以先顶着,不知道耐不耐用。(2V)
飞到屏供电5V,有个管子发热非常大。也点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