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板8vt800 故障

楼主(2010-07-07):
主板是技嘉主板8vt800  478的,诊断卡跑00有时也跑08插上假负载跑d0  测得核心电压是1.54V假负载上标是1.75V时钟0.39V PG信号是1.54上面标1.25V左侧2个参考电压是1.08V右侧靠近地址线和控制线的电压没有。参考电压上面均标为0.8-1.2V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另外插上CPU后,CPU没有温度而北桥很烫。

网友:
想办法先弄出参考电压,南桥必要的工作条件,必须满足。
否则北桥可能会发烫。

网友:
北桥少一组供电也会很发烫的!你说的是不跑码!应该是全板供电不正常!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