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跑C1断电重启

楼主(2010-07-07):
一块845主板跑C1不断的 断电重启  ,断电重启 反复这样

测试了内存,南北桥供电都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内存都是好的,内存槽也清洗了 还是那样

网友:
你内存是好的吗?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内存不过,内存工作条件不光供电,还有SDA SCL SPD,6个时钟,我最常见的坏的件是,内存供电管,RT9173,LM431。

网友:
如果找不到问题,那换一换内存条,甚至换个CPU再试,有的主板择内存条,也不可无视。

网友:
是什么主板!有些内存不过开机掉电又重起是内存不过是正常的呀

网友:
还要查内存插座边上的10欧排阻,CPU插座接触不良都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刚修好一块同样故障的联想主板:背面缺少了一个201的贴片电阻。

网友:
是不是精英的板子呢? 换掉内存供电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英的板子吧  紫色的  如果你插上好的内存还是这样的话  那么上CPU假负载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