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笔记本电脑的bios password

楼主(2010-07-07):
我的笔记本电脑因设置了bios 开机密码,因长时间不用,忘记了密码,请高手帮我解决

网友:
听说是里边有个管这东西的芯片,找到相应脚短路就好了

网友:
什么笔记本?通用的方法就是拆RTC电池

网友:
什么机型的?有的要换BIOS芯片!

网友:
见到最多说的是短接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掉CMOS电池一般就行了

网友:
拔掉CMOS电池一般就行了: ????你以为是台式机呀。。。笔记本密码一般人搞不了。。也许国产山寨本本清CMOS的能行吧。。。国外本找维修站吧。

网友:
不同的本用不同有方法。找专业人员去做吧,放电根本不行的。

网友:
有的本放一下BIOS电池的电就OK了,但有很多品牌机是不行的,建议你还是找专业人员给你解决吧

网友:
.....拆开,把cmos电子拆下来就可以了的,本本也有电子的

网友:
BIOS电池的电就OK了

网友:
哎,要换密码芯片或者读出密码芯片的数据,然后用对应解密工具来解密出密码

网友:
只有一些国产的垃圾机器,清除CMOS电池有用。正常的机器都是找到主板上的一个长条的芯片,拆下来清除密码,才可以。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笔记本和台机不一样的地方时,还有个硬盘密码,那个基本上致电800,400电话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好多兄弟,希望能早日找到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
千万不要随便拔电池要不你会后悔的。因为很多本本都有保护功能只要拔了电池就会自动锁定,那样的话就只能换密码芯片或者换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