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了

楼主(2010-07-07):
2台HP机器。。检查都是显卡问题,板子拆出来。。用可调电源。在主板电源接口上用个电阻接在中间一根线和电源角上就可以用可调电源开机了,以前都是这样,没出现过问题,这次问题来了,,2台机器都是用可调电源,跑电流,最后一下掉下来,就像是显卡没跑过,,先加焊,没对。。取下值球,没对,最后发芯片换上。还是一样的现象,2台都是。。没办法,客服又催的急,装上吧。机器又多,没时间修了,装机。上电池。。因为客服拿来灯要亮,风扇要转,交回去也还得亮灯,就开了次机,没想到竟然亮了,又接上电源。。不亮。。最后确定的确是用电池就能亮。。拆开主板。去掉电阻。用原装HP电源开机,亮机。最后确定是可调电源问题。。。。2快板都是,应该最开始加焊就应该都对了,一直没用原装电源试过,,问题就是,以前都是用可调电源,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哎,浪费芯片时间了

网友:
呵呵,有时候修机修多了就这样,麻木了。但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还是应该能想到用原装试下。

网友:
所以说,为什么还是原装的稳定,可调电源很可能电压和电流都达不到负荷。

网友:
有时候板子越堆越多是件头痛的事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还有的机器用可调电源得按F1才进系统。

网友:
所以说,为什么还是原装的稳定,可调电源很可能电压和电流都达不到负荷
回三楼不是这个原因。原装电源中间的针是用来检测电源的

网友:
楼主是在针和电源+极间接一个100k左右的电阻吗?我一直这样接,没看到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
82K电阻  47K电阻接地。

网友:
做什么事都是这样的  事一多就乱了镇脚  昏了头啊  但做维修一定要有个清醒的头脑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