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0-07-07):
IBM R61 不充电  能放电 ,进系统后看电源管理,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中,%比  后面的数字不动,,插上电池  ,主板上给电池的供电脚有13V电压,  换  待用的电池   插上电池主板电池接口上11.4V  ,,,换过东芝芯片和充电芯片问题一样,,IBM  充电电路不是很熟悉,,那位大侠能提供以下维修思路,,,
以前有一个R400就是这样子,修开机了,,电池不充电        都白忙活了

网友:
现在测量了一下 ,,电池接口7个引脚   1脚2脚有13V供电,,3脚有3.3V   几秒有波形,4脚有3.3V有波形,五脚2.05V,6脚7脚接地。

网友:
电池换了吗,先换块电池看看

网友:
检测信号有没有

网友:
修充电电路吧

网友:
M_TRCL
S_TRCL

也不知道与这两个信号有没有关系,,,这2信号一直都是0V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