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做南桥后 跑A8重启后跑E3不动

楼主(2010-07-07):
前天接到一台康柏B3800机器 故障是有时候认不到硬盘(大部分是可以的), 把硬盘接口加焊了下效果一样, 就把南桥给加焊了下, 现在变的开机无显示了 , 准段卡跑A8自动重启后跑E3不动  如果把内存拿掉 故障现象跑E1 不动  把南桥 ,北桥 换了 一样显卡加热过了。 BIOS 也刷了。还是一样,
  今天 又接到一台神州的机器 有些时候开机无显示 看了下是ATR独显的 以为是显卡问题, 就直接加焊了下显卡  但故障换是一样, 按了下南桥可以开机 以为是南桥虚焊导致,就加热了下南桥   现在故障有变成 跑A8重启后E3  两台一样的问题    哪位大哥帮帮忙 这问题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我多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不过显卡吧!

网友:
南桥做坏了吧

网友:
显卡没换 加热了  南桥我换了3个咯!!!

网友:
其它的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不会是做桥的时候。。。动到其它的地方吧。。。。

网友:
南桥周围的元件有没有掉的

网友:
周边零件没有掉 也没有碰到哦

网友:
楼主看下BIOS,会不会这引起的问题。

网友:
是CPU座出了毛病,遇到过此类代码

网友:
内存槽或CPU座子